a58m-k亮机慢

楼主(2017-06-25):
华硕a58m-k上电之后一路跑马到62之后就挡在了b4,有时候b2,b3 你没事就在这里等,大概一分半钟之后听见滴一下,亮了,
刷过bios没效果,看这个内存是一定过了,估计也快要亮机了,,亮机了在bios里面查看电压都正常!
  然后试着拆网卡,一拆就好了,网卡没拆之前手摸没感到发热,反正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开机挡b4,一分半钟之后才亮机,拆了网卡就解决了,不懂

网友:
这个做个记录,如果说网卡再损坏严重点,我想就会要档外设卡代码了。比如就卡在B2,不亮机。

网友:
挺好的案例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快亮机档代码过一会又亮机一般都拆网卡

网友:
很好的案例,加分

网友:
记住了,遇到奇怪故障就拆网卡。

网友:
这都找的出来,怎么想到拆网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