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不开机

楼主(2017-06-25):
6sp不开机,拆机,由于没有6sp电源接口,但是和6p接口是一样的,所以稳压电源限流通电,短路。拆下主板,用松香烟烧机,发现Q2300发烫,注意,这个电子开关管可以短接,于是拆除,发现是后面短,于是先短接,慢慢加电流烧终于发现C2008击穿,换后OK

网友:
这个短路有点怪,就是电流很大热量很小,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的出来一点点油光,估计击穿的接触电阻很小

网友:
大神,学习一下下

网友:
是C2088,是PP_VCC_MAIN短路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你们的分享 技术好哦

网友:
感觉还有种油。好像能代替松香烟的。不知道那是哪种油

网友:
是C2088吧,这是主供电短路,才是上电就大短,修得不错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修多了一般不会去拆电子转换管了,一般都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好家伙,,快速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台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台哈哈

网友:
是C2088,是PP_VCC_MAIN短路   感谢分享,66666

网友:
大短就是爽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的确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烧久了阻值小了自然就 会不怎么发热了,楼主技术还是6,赞一个

网友:
很有用的经验了。电子开关是不会坏的。都是负载上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