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7-06-25):
VIVO V3MAX A 屏幕有显示,没有背光。也没有电路图。谁能给个电路图看下

网友:
图纸几乎没有,请高手出来指导盲修技巧

网友:
先测一下背光电压是否正常,才能判断是屏灯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屏灯除非进过水屏灯排线焊接口和排线座会短路腐蚀断或者屏灯有坏的正常情况下几乎不会坏!主板上驱动电路升压电感电容二极管重点查一下是否短路或开路!

网友:
只有比较出名的是手机才多图纸,,哎,有些要找不到

网友:
VIVO基本找不到图纸。

网友:
手机没修过,,,

网友:
这个要根据经验来修,先检查背光供电是否正常,来判别是主板还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没图纸不太好办,产考其他图纸看看

网友:
图纸不太好找吧,找个差不多的就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7-08-08):
OPPO的图纸还好,VIVO的图还真没见过

网友:
电压看正不正常,再一步步找原因

网友:
我有一台y33,灯电压8v,也不亮,换了灯控,电容,电感

网友A:
看看显示座子上有没有15V左右的供电,这是背光的供电。 查查看,或许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显示座子上有没有15V左右的供电,这是背光的供电。 查查看,或许有惊喜。

系统还说我灌水,请教我这8v是哪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