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无服务

楼主(2017-06-25):
6SP无服务,客户反应手机正常使用后来无服务,是在日本买的机器,到手后先刷机插卡还是一样,先查激活策略,ID2230,是3网的,然后直接订料WTR3925,换后OK
注意清理焊盘用风枪加吸锡线,吸锡线剪窄

网友A:
请问ID2230是3网的用什么软件查,看哪里是ID2230呢?

网友:
老司机,666

网友B:
wtr3925是什么东西 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wtr3925是什么东西 没说清楚

图片里面有汉字说明,是射频处理器即通常所说的射频IC芯片

网友:
电脑都没搞明白,,手机就是来看看的,,

网友:
只能说遇到了,换个中频就好。

网友:
这个坏的比较多了算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ID2230是3网的用什么软件查,看哪里是ID2230呢?

可以去某宝查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wtr3925是什么东西 没说清楚

是射频IC芯片

网友C:
不要苁,就是干芯片。相关原理也要懂的。实际修起来是有灵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苁,就是干芯片。相关原理也要懂的。实际修起来是有灵感的

有的时候凭感觉也可以修好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苁,就是干芯片。相关原理也要懂的。实际修起来是有灵感的

修手机就是这样  什么不好先干一下 不行在查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时候凭感觉也可以修好机器的。

这个修台式,修笔记本一样的所谓三板斧么?

网友:
修手机就是这样  什么不好先干一下 不行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明天试下看看,希望OK。修好能收些钱

网友:
这个加焊不知道行不行,换个有些麻烦,还得从坏板子上拆哟

网友:
wtr3925是这个芯片,好多人都说这个是通病,真是学习了,明天直接换

网友:
wtr3925是这个芯片,好多人都说这个是通病,真是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芯片坏了,直接换就是了,也算是芯片级维修了

网友:
这个加焊有的是可以的 不过还是更换比较好 不是很值钱的芯片

网友:
厉害了 肯定在实地学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