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Z待机0.042

楼主(2017-06-25):
我只说一下流程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个戴尔14Z的笔记本,说是自己用的,想让我给他便宜也不能老用这招,已经5-6个自己用的了。
接电试机,电流0.042,可以判断应该为待机电路问题
测公共点19V正常
拆机,测3.3V和5V待机都没有电
测3.3V和5V对地阻值也正常
想起这个机器还有个15V,测对地值800多,也算正常
再通电,测EN1和EN2开启电压3.3V正常
VIN供电19V正常
继续测呗,多动脑,多测量,少换件。
测3.3V上下管G极对地也正常好像一个300多,一个500多。
5V的是个复合管,上下管就一个。1脚和最后一个脚(图上叫9脚,有点像MOS管的8脚),数值也正常。
没办法了,用示波器测测吧,再不用就放生锈了。
测MOS管上下管的G极也都正常,忘了抓图了
测输出5V:

3V输出:

3V的波动很大,而且直接掉电
在3V电容并了一个电容,就自动开机了,电流一直上到0.9A,测波行如下:

更换3.3V的输出电容后修好。

网友:
数字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A:
这是普源什么型号呀,是连接电脑用?

网友:
你这波打得真亮。很标准。什么波波。

网友:
没玩过示波器

网友:
看到如此顺利的就检测出问题了  看来工具需备全😓

网友:
波波像1054Z的

网友B:
不是1054z,这个是2通道的,1054z是4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普源什么型号呀,是连接电脑用?

这应该是普源的2072A

网友C:
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D:
数字的示波器没用过,我的GA1102CAL 都放2年多没有 通过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普源的2072A

查了下价格好贵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普源什么型号呀,是连接电脑用?

一般做电脑维修的话使用普源或者安泰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字的示波器没用过,我的GA1102CAL 都放2年多没有 通过电了

http://edu.chinafix.com/可以去这里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用示波器。。。。。。。。。。。。。。。

http://edu.chinafix.com/search?q=%E7%A4%BA%E6%B3%A2%E5%99%A8这里有相关教程

网友:
普源示波器还算好用   用示波器修机就是快 准 狠  !

网友:
还是示波器好,请问楼主你的示波是多少M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
有试波器有时就是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1054z,这个是2通道的,1054z是4通道

老毕,你不给我加分啊。示波器是DS2102 。不用连电脑,可以接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