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无CPU电压

楼主(2017-06-25):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一台华硕主板 型号为 H81M-K 1.01,通电测试转下就停,这种现象肯定是缺少供电了,测试无CPU电压 ,一看电源管理芯片为ASP1255D 一下头大了,这么新的主板去哪里找这芯片,还是先测试测试芯片的条件吧,测试ASP1255D 18脚与34脚电压都正常,3脚 为开启电压也正常,开始怀疑芯片了,没办法找了很久没找到,发芯片有不划算,还是在查查细节问题吧,还有一个反馈没有查,测试反馈不正常,找到点位图看了一下反馈脚链接到PR23与PR20 看了看也没有腐蚀,测试下电阻吧  PR23值正常 PR20不正常为1无穷大,点位图上看PR20是10K的电阻,心里暗喜,,找了一个换上 开机听到报警声了,维修到此结束,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36616586\QQ\WinTemp\RichOle\KS$LP)}5$OT((5VORZX9T0Q.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36616586\QQ\WinTemp\RichOle\KS$LP)}5$OT((5VORZX9T0Q.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36616586\QQ\WinTemp\RichOle\KS$LP)}5$OT((5VORZX9T0Q.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36616586\QQ\WinTemp\RichOle\KS$LP)}5$OT((5VORZX9T0Q.png

网友:
能俢好电压反馈都是高手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现在的新型主板维修难度都比较大,图纸不好找,问题也不好查。

网友:
华硕这种问题修起来就是费时间。

网友:
修起来就是费时间

网友:
反馈电压正常是多少,希望LZ告知一下

网友:
图片几乎全挂,无法连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