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10 板号LA-9641P mds3604发烫短路

楼主(2017-06-25):
mds3604发热 (PQ301)短路, 目前没找出问题
、
板号

网友:
PQ301是隔离管吧?发烫为过流,查输出级电路

网友:
后面的短路啦吧

网友:
上图呀,没图不好分析

网友:
烧鸡 小电压烧

网友:
电流什么电流

网友:
在19V电压那里加根线,从0电压慢慢调电压,电流到1A左右可以轻摸哪个电容短路或者其他芯片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