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惨的维修

楼主(2017-06-25):
接到台惠普cq40 amd芯片组的 通电触发就掉电  迅速检测发现北桥加焊过  对地短路  应该是被上家焊短路了 这种芯片不烤个半小时 一旦加焊温度高 肯定会爆锡短路 报完价 快速换个全新的北桥 当然新的北桥为了安全起见 毕竟这么老的本子 报价也不高 亏了就不好了
  好了 激动人心传奇的时刻要来了

                    迅速换完北桥  一次性点亮 测试了一天  非常稳定  等到第二天在开机的时候  尼玛 什么鬼待机0.020A 明显待机偏高 悲剧啊    迅速又拆开  这机器真心难拆   检测待机芯片发热 芯片是坏的 还一个小管子也是坏的  通电开机  电流停在0.8不动  所有电压都有 唯独CPU供电没有  翻开图纸 迅速检测 CPU供电芯片坏的 然后CPU供电芯片的5vs供电没有 一顿猛找 最后发现0欧姆的电阻变成300欧了 换掉后 电流一路欢快的上到了2.0A 然后亮机    装完后发现硬盘识别不到 换一个还是识别不到 又要拆一遍 然后检测硬盘5v供电正常 3v供电只有0.04v 基本上算没有 然后找个3v直接拉过去  换个新硬盘可以识别到了 以为就此打住了 把客户的硬盘装上去 我的天  完了硬盘坏了 最后拆开发现硬盘5v供电的保险烧了 找半天也没找到那么小的保险 直接用0欧姆电阻代替   果不其然 顺利的进系统了

   总结 北桥是坏的 待机芯片是坏的  还一个小管子是坏的 CPU供电芯片是坏的 CPU供电电路是坏的  硬盘3v供电是坏的  硬盘5v供电的保险是坏的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足够折腾人了  希望各位大侠们多多支持 多多加分 修机不容易       发完此贴我也下班了

网友A:
只可惜没上一个图。

网友:
好技术,下次见了一定秒

网友:
这种老机子修起来会折腾人有报不起价

网友:
这就是维修的特点 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可惜没上一个图。

太晚了 所以没来得及拍

网友:
挖  好多问题  还能挣钱吗 ?人工出来没

网友:
这种老机,客户听到主板坏就不修了

网友:
桥全新原装不便宜,拆机主板只要100多了。。。最近遇到这种机器都是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担心能不能撑过保修期,撑不过就要亏了

网友:
要是我是修到想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