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公路便捷收费机工控机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25):
在网上找了一圈没有这板的图纸,想研究一下这工控板的开机时序。
此板板载CPU   内存

直接说主题吧此板不开机,测开机排针有5V电压,排针到IO   IT8718F-S 有跳变,
但测到IO到桥无信号输出,换IO后能触发开始跑码了但卡C3,

由于是板载内存搞也好久,还拆了一个好板子来测,终于发现问题,内存旁有颗电阻阻值不对,
还以为换下后就好了,但一样C3,又换了旁边的小五角IC才好了,

有这个小测试卡就是好,看到跑码了

不知道那位大神有在做高速设备维修的,想加个好友以后可以多学学,网上想找资料都找不到
各位大神如果觉得可以加加分吧

网友:
我修过计数机,就是个ATOM板子。intel时序通用

网友:
我也想学这方面的,不知道哪里学

网友:
厉害了,还是楼主比较细心还有好板可以测试

网友:
有主板对照测量,肯定要事半功倍、

网友(2017-08-04):
这个诊断卡是用的老款的PCI无线网卡接口?

网友:
高速设备  这个楼主要是能长期揽活   挣大钱啊

网友:
老兄 你那个五角管子是AMD的CPU内存VDDA模块电压吧。

网友:
这个和笔记本一样,不过集成度高了

网友:
这些个资料基本上很难的找得到的,工厂也没有放出来,

网友:
厉害了,学习学习{:4_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