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维修dell 15-3549待机0.173v5v芯片发烫,rtc电路问题

楼主(2017-06-25):
楼主主板维修纯属自学。大神勿喷。这个帖子可以给自学的友友看一看,,啥叫3v,5v线性电压?楼主根本就不知道,难道说就是指3v5v电感的电压?当然不是。。。
刚接到机器一插电流0.173,bios电池电压0v,萌新一点思路都没有。,前面也看了一些帖子,应该叫微短吧。。摸摸摸。。。摸到3v5v芯片发烫厉害,然后量了3v,5v电感发现阻值400多应该正常吧,然后就定了芯片,过两天芯片到了,换上还是一样。。。然后来迅维网搜:3v5v芯片发烫,然后各种大神说是查查3v5v线性电压,然后说割断试试。。。。然而3v5v电感我早就翘起来了。。。。等等,我想了想然后看一下图纸。。。如图这应该是传说中的线性电压吧。

那就割呗。。。割掉5v还是一样,接着割3v哇塞不短了。。。然后就接了个2v进去接着烧鸡。。烧到如图d2501烫,摘了。我以为它坏了,然后找了两个二极管弄上去(图纸里它是个双二极管)结果一通电还是烫,于是接着烧呗。

烧到如图电容烫。。

于是摘了。。。然后通电待机正常0.016.。由于拔了bios电池他自动上电到0.5几风扇也转了,果断亮了。亮机图。。

烧鸡烫死了,还好皮厚

网友A:
不错哦,有条有理的。

网友:
与三星的R467如出一辙

网友:
我为楼主的技术点赞。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有条有理的。

第一次修得这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