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75-DS3P BIOS下键盘大部分键盘不能用PE下正常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06-25):
一块技嘉A75-DS3P主板,PS口键盘完全不能用,USB键盘在BIOS下大部分按键不能用,只有F10,回车键等个别键能用,但在PE下键盘所有按键都能正常使用,首先想到刷BIOS,但是技嘉官网竟然没有这款主板,该主板CPU接口为FM1,技嘉官网只有FM2接口的主板,后来在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问题依旧,该主板IO为8728F 技嘉专用IO,因为手头没有这个IO,重新加焊依旧,这种情况不知换IO有没有用,望懂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遇到过鼠标不能用的,系统受损,重新安装系统 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鼠标不能用的,系统受损,重新安装系统 好了...

这个跟系统绝对没有关系,在PE下键盘鼠标都是完全正常的,现在主要考虑是不是IO坏了,只是没找到这种I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系统绝对没有关系,在PE下键盘鼠标都是完全正常的,现在主要考虑是不是IO坏了,只是没找到这种IO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别的硬盘重新装系统 测试呢,你说的情况就和我那个一样,原来系统 一切正常,一次停电后,鼠标灯亮.但用不了,pe一切正常,为了保险,我用另一个硬盘装系统 测试一切正常.后来给客户重新装系统 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别的硬盘重新装系统 测试呢,你说的情况就和我那个一样,原来系统 一切正常,一次停电后,鼠 ...

没有接硬盘,现在的问题是在BIOS里键盘不好用,比如说上下左右键在BIOS里是失效的,所以跟硬盘更没有关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硬盘,现在的问题是在BIOS里键盘不好用,比如说上下左右键在BIOS里是失效的,所以跟硬盘更没有关系 ...

原来 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 是这样...

先查ps2接口电路,再查USB电路

网友:
PS2是不是有个822上拉排阻,先换掉试试

网友:
直接查822吧

网友:
感谢提醒,一会有空了再试试

网友C:
我刚好有这个主板!刚刚修好!哈哈  有需要可以给你提供数据啊! 速度要快啊  一会客户取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有这个主板!刚刚修好!哈哈  有需要可以给你提供数据啊! 速度要快啊  一会客户取走了!

修好了,就是PS口后面的两个排阻坏了,谢谢

网友:
已修好,就是PS口后面的排阻和那个白色的排阻坏了,换了就正常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就是PS口后面的两个排阻坏了,谢谢

修好就好!不要客气!

网友(2017-09-09):
白色的应该是排容吧。。我遇到块精英的H81,跟楼主一样,PE可以用,系统里面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