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 x58lek3

楼主(2017-06-25):
杂牌主板。加电掉电,桥场管短路,更换后可以加电,测试桥供电电压0.6v,正常为1v左右。还是有问题,检查桥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0.6v,损坏。电源管理芯片up1514q,代换apw7120. OK
芯片

网友:
芯片up1514q和apw7120完美代换,我换过好几次了。

网友:
试试就知道

网友:
缺供电比较好修,手上好几块这样的寨X58,都是北桥COREPWRGOOD信号对地阻值极度偏低,失去维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