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鑫GTX770U 核心供电低。。。

楼主(2017-06-25):
              铭鑫GTX770U 最开始客户拿来是能亮的  8相供电 被老鼠撒尿烧了2相。换上新的去以后跑了几圈3D就直接烧了核心供电 直接没来了
              最后换了多个 主控 pwm 以后 目前现象是 核心供电偏低0.8v

              显卡型号   铭鑫GTX770U
              故障   核心供电偏低0.81
              显存电压  1.65
              主控型号 UP1981A 和UP6218图纸一样
               pwm驱动  up1951p
              修过换过(场管,4颗UP1951P  N颗UP1981A 刷过BIOS)

             主控型号 UP1981A    图纸

            VCC   2个 5v有
             en     1.16左右
             VID   1.66v
            PWM  后面6根0.35  前面2根1.89
            好像主控条件都满足了  就是pwm 输出的8根 其中2根不一样。

              pwm驱动4颗  前面3颗电压都一样     最下面一颗电压不一样分别是

   前面3颗pwm驱动电压一样pwm 0.35v
                            od#  12v
                            vcc1 12v
                            LG2   10.5
                             ph2  0.81
                             UG2  1.45

   第4颗 pwm驱动pwm   1.89
                           od#    12v
                           vcc1   12v
                           LG2     0
                           ph2     0.81
                           UG2     0.81

                 4颗pwm 驱动得到的pwm不一样   输出给场管上管电压也不一样。 这个核心供电到底是哪里影响了呢。。。基本上大芯片都换过了。实在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

网友A:
线路或者小芯片符合电容有问题  直接拆了坏的一路  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或者小芯片符合电容有问题  直接拆了坏的一路  不影响

拆了 还是0.81

网友:
显卡搞得很少,按常理说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应该一样的

网友:
电容短路或电阻开路

网友A:
那你查一下 FB脚的·两个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查一下 FB脚的·两个取样电阻

3脚 FB ?  对地1.5  电压0    。。现在是核心供电一点都没了。   pwm 和主控之间反复烧。。  pwm估计是最开始被 场管烧坏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换了新主控上去  新主控又被pwm烧了  反复烧芯片成本高 都不敢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