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 B340

楼主(2017-06-25):
联想一体机B340,外接喇叭正常,内置喇叭没有声音,声卡跟功放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话就帮帮忙啊,这台一体机超级急

网友:
还得老老实实的查条件!

网友:
有没有换系统试试

网友:
蛋痛的感觉、、、、、、、、、、、、

网友:
重新做下系统试试……………………………………

网友:
先装系统,不行拆开蜂鸣档量喇叭是否损坏,蜂鸣叫相通说明喇叭是好的

网友:
          把音频接口去掉看下 ,, , 有可能是没转换过来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的话,你换个外接耳机接口试试,

网友:
内置喇叭本身是不是好的、耳机插孔是不是有问题、声卡驱动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耳机插孔到声卡的 检测脚。。看看有电压变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