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30秒准时掉电

楼主(2017-06-25):
我平时也懒的发贴,也不废话,大家的时间都宝贵,并把BIOS符上希望兄弟加分
机型:东芝C600-T35N
板号:6050A2448001-MB-A1  CT10RG
PCH :HM65
显卡:英伟达 N21M-GE-S-B1 (4显存)
故障:待机0.008,开机掉电,具客户说摔了一下就这样了。
维修:拆机祼机测试也是一样,看了下秒,大概30秒掉电,不装内存也掉电。
1、        坛子里有说是桥的,也有说是供电芯片的,测了下所以电感都正常。
2、        上机加焊PCH结查一样
3、        刷BIOS结果OK

网友:
捽了一下BIOS也会坏了。

网友:
应该是ME的问题引起的 被客户误导了加焊桥

网友:
摔了下就bios坏了。原理上我是想不明白,有知道的吗?

网友:
有很多问题是无法理解,也解释不了的

网友:
估计是开机摔了,突然断电导致的bios丢失

网友(2019-04-01):
我下了刷上去了,还是掉,准时得很

网友(2019-10-12):
刷完故障依旧,仍然30秒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