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航战神 k660E -i7 D7 时触发时不触发

楼主(2017-06-25):
机器型号:神航战神 k660E -i7 D7
主板板号:DA0TWKMB8C0
故障现象:时触发时不触发

小白修机,各路大神勿喷,如有不足处多多指点

机器直接客户,客户描述开机键坏了,在别处修过好几次。最终没解决问题。
先不说机器,先说这客户,披肩发,双眼皮,小虎牙,黑丝袜。好看,嘿嘿。
我这小白与"战神"对战,还不知鹿死谁手。

检测机器,机器还处在休眠状态,指示灯亮,按开机没反应,再按还是一动不动稳如泰山,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铁布衫。
好吧~~不用狠功夫是不行了,一招“见龙在田”我拆拆拆,黑丝袜褪去,一抹翠绿一览无余。错了错错了,各路大神原谅小白的浮想联翩,是C壳取下来,板子漏出来了。

飞线前没拍照这是飞线后的,
拆机,测开机小板,按下按键,按键两阻值为0,开机键没问题。余光发现开机小板排线连主板端发黑。
别提心情那个有美丽啊!!“战神”啊“战神”我发现你的命门了。应该是排线接触不好,氧化。用神器(橡皮哈哈),上排线,测试,OK
收钱,走人。
两小时后客户打来电话,又坏了,有时开不了机。约好周六返修。
时间:2017年6月24日下午1点 天气:暴雨
    客户冒着狂风暴雨前来,测机器,开机正常,客户描述,CPU温度高时开机时不开机,心想,难道是CPU温度保护,和客户沟通,CPU温度高时,不死机,不蓝屏,能正常用,但关机后开不了机。好吧,让CPU温度热起来吧。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一会CPU温度报警(机器CPU散热片有问题,他不修)。开关机正常啊,奶奶的,这咋修啊。难道“战神”修炼了葵花宝典。看来要再战800回合。还是一招“见龙在田”拆拆拆,还是怀疑开机排线接触不好,把排线剪去1毫秒左右,让接触点错开氧化的地方,

装好机器让客户反复试机,20来次不开机,论坛搜了一圈没图纸,某宝买来图纸。拆机测JPB1  6脚电压为0.测阻值无穷大。

追查NBSWON1#信号去向直通EC由+3VPCU经R262上拉。测R262一端3.38V,一端3.37V。

再测JPB1  6脚电压。3V左右上下跳变。测阻值2544。看来板层微断线。据客户描述温度高了开关键就不好用,应该是PCB板热胀冷缩。温度高了线就完全断开了。
从JPB1 6脚飞线到R262。测JPB1 6脚电压3.37V 。

装机。客户反复试机到累了。故障解决。
发贴好累啊,
分享我的图纸,

网友:
还是楼主厉害啊这都行

网友:
有图纸+老司机=成功

网友A:
今天接了一台也是这故障  希望不返修吧!   感谢你的图纸 !

网友:
我是路过来学习的

网友:
这种故障   如果客户在我旁边的话  我估计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了一台也是这故障  希望不返修吧!   感谢你的图纸 !

客气客气,到现在还没返修,过一个月返修再收银子

网友B:
正好找这个BIOS,主板不加电,下下来刷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找这个BIOS,主板不加电,下下来刷的试试,

这是图纸:daxiao::daxiao::daxiao:

网友:
额。时好时不好的不好搞,很多时候以为自己搞好了,实际上还没好

网友:
学习了  正好需要这个bios

网友:
运气啊,战神系列的机器好像有几款都是不稳定的,时开时不开,最后都没搞定

网友:
现在这里高手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修手机的高手。

网友:
向你学习,                                                                                                    越来越多的高手 了

网友:
这机器正常待机有3.5V吗?》我的没有待机,请问?

网友:
老司机,确实高,思路清晰。。。。

网友:
还是见龙在田好用,两招就搞好了

网友:
楼主修这种本子收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