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D3H主板,三星960EVO固态盘安装win7系统,UEFI启动

楼主(2017-06-25):
618楼主在某宝淘了一块三星960EVO 250G  nvme PCIE3.0x4固态盘(价格825),又继上次发了一贴《技嘉B150M D3H BIOS版本F21 添加联想SLIC2.3 修改苹果及DOTA2开机logo》后,楼主又有了新的想法,在960 EVO上安装联想WIN7 64位专业版系统(这样可以自动正版激活),不多说了,下面教程开始:
通过查阅网络各种资料,安装win7 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1)win7不集成usb3.0驱动 ,不添加的话,安装系统时,搜索不到硬盘  (2)win7不集成nvme驱动,不添加的话,安装系统时,搜索不到三星960EVO这个固态盘,需要加载进去  (3)win7不支持UEFI启动,需要UEFI启动要自行添加文件进去。
这三个问题是针对于intel 100系/200系主板(B150,250,Z170,Z270),并且安装了m.2 nvme pcie3.0x4 固态盘,需要安装WIN 7系统,并且需要UEFI启动而言的。安装win10系统不用考虑,系统全部集成,一般安装方法就行。
对于intel 9系主板(B85,H87,Z97这类),不用考虑USB3.0的问题,只要解决(2),(3)问题就行,由于篇幅有点长,时间不多,原因就自行百度吧,9系主板没尝试,安装可能更为复杂,有兴趣自行研究。
本文只针对100系,200系主板。
楼主用的技嘉B150M D3H,BIOS版本F21,已添加联想SLIC2.3,开机画面改成了dota2,链接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0145-1-1.html

问题(1)、(2),楼主以为很好解决,直接用技嘉官网下载的WindowsImageTool工具就能搞定了,随知道用这个工具在注入USB3.0到系统盘的时候,死活不成功,换了几个U盘,还是不行, 更新NET framework再试也不行,网上还有说是换系统试,想想算了,花费时间太久,不值得,尝试其他办法,发现用intel的Win7-USB3.0-Creator,一次注入成功。
好吧,问题(1)解决,那NVME咋办,网上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在系统盘里面注入NVME驱动,此方法PASS,因为用技嘉的工具一直提示注入不了,第二个是在安装WIN7系统时加载三星的NVME驱动,可行,但是楼主从三星官网下载的960 nvme驱动为EXE文件,安装WIN 7时,无法加载,无奈继续找资料,发现先把960EVO固态盘作为从盘,原来固态盘进系统后,安装这个三星960evo的驱动,装好之后再用鲁大师把驱动备份出来,为压缩文件,解压开来,安装win7时就能加载了。技嘉WindowsImageTool工具里面,nvme驱动也有,只是不是三星官网最新的。
好,问题(2)也解决了, 问题(3)很好解决,win8、win10提取bootx64.efi文件,或者技嘉工具的文件夹里面也有bootx64.efi,复制出来放在U盘系统盘里面,路径是EFI>BOOT>bootx64.efi,没有BOOT文件夹,新建一个。
以上问题全部解决,就可以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去了,篇幅原因,简单说下步骤,不懂的地方可以百度。
1.U盘制作WIN 7系统盘,用软碟通制作,方法参考我之前的一篇dos启动盘制作,方法一样的。(提供联想官方WIN 7 64位专业版镜像下载)
2.(此步骤为UEFI启动,一般启动可忽略此步骤)将三星960 EVO装在主板上开机,用原来硬盘里的系统开机,960EVO作为从盘(相当于存储盘),进系统后安装三星960EVO驱动(Samsung_NVM_Express_Driver_22),让系统能识别出这个盘(装完打开磁盘管理器可以看到未分区的960EVO),然后下载diskgenius分区工具,安装后打开进行分区,选择GUID分区模式(默认是MBR),点GUID,自定义分区,我分了两个,设置好两个区的容量后,选择4K对齐,开始分区,这样GPT分区就分好了。
3.U盘注入USB3.0驱动,插上U盘,打开Win7-USB3.0-Creator,注入USB3.0驱动,如果技嘉的WindowsImageTool可以注入的话也可以试试,都一样,很简单,不会自行百度。
4.(此步骤为UEFI启动,一般启动可忽略此步骤)将bootx64.efi,放入步骤一做好的系统U盘里面,路径为U盘>EFI>BOOT>bootx64.efi,EFI下没有BOOT文件夹,就新建一个,把文件放进去即可。
5.把三星NVME驱动压缩文件解压开来(Samsung NVMe Controller_2.2.0.1703_6.1_x64.zip),放在U盘,或者机械盘内,只要你们找到就行。
6.关机,把原来的系统硬盘线拔了,我原来系统硬盘是固态盘,用了960EVO就用不到了,先把硬盘电源线拔了,先不拆,以防系统没装好,还能利用原来固态盘,开机查资料什么的。
7.开机进BIOS,设置UEFI启动模式,重启后按F12,选U盘UEFI启动。
8.等加载完系统,进入安装界面后,加载三星NVME的驱动,找到那个驱动文件夹点确认就行。
9.装完就能识别三星960 EVO的盘了,然后下面就可以装系统了,注意GTP分区是有两个隐藏盘的,装的时候别安装错了。余下的步骤按照常规进行就行。

总结,技嘉B150MD3H(rev1.0)主板,用三星960EVO固态盘,安装win7系统,并采用UEFI启动模式时,win7安装盘需要入注USB3.0驱动,并且需要添加UEFI启动文件,还有安装时需要加载NVME驱动。因为win7 都没有集成这些驱动和功能,而win10都已集成,所以不存在这些问题,常规安装方法就行。但是win7 只要bios添加相关SLIC文件,安装完可以自动激活,而win 10 则不行,装哪个自己取舍吧。不过win7 在不久的将来必将被WIN 10取而代之,但楼主主要考虑win7现在能自动激活,加上win10 现在用起来还不熟悉,所以一时难以接受 ,花了一天一夜,查阅相关资料,终于装好WIN 7了,安装还算比较顺利,目前没有蓝屏死机过,不到之处还请指正。下面把需要的工具发上来。工具链接地址在下面:

Samsung NVMe Controller_2.2.0.1703_6.1_x64.zip

网友:
喜欢就顶起来把,花了我不少时间呢,照片只能传三张,唉,没办法,空间不足。详细的参见:http://www.cbber.com/forum.php?m ... p;extra=#pid2052426

网友A(2017-08-18):
楼主问一下。之前你有发过联想L-IG41M REV1.0的主板刷BIOS。后来插网线不能开机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7-09-17):
百度上应该有专门的镜像更新整合资源吧

网友(2018-01-04):
回复看下载位置  ,学习下先进技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一下。之前你有发过联想L-IG41M REV1.0的主板刷BIOS。后来插网线不能开机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重新刷官方的bios就好了

网友(2018-06-23):
Z270主板安装win7系统,NVME硬盘安装方法看下

网友(2018-08-06):
技嘉的USB TOOL只能在win10 下 添加usb3。0驱动,win7 下不行,亲测win10 下一次就成功     mvne驱动用鲁大师备份出来,解压到安装盘里面,   装win7 的时候 加载就行

网友(2020-02-28):
学习一下。。。有些时候需要Uefi模式下装Win7

网友(2021-10-15):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22-01-01):
精品   家里的电脑就这主板 装的WIN7

网友:
但单位的GA 970 DS3主板 注入NVME驱动   安三星960EVO 能装WIN10   装WIN7没装起

网友(2023-09-04):
请问下能分享下添加SLIC的教程吗,BIOS之家打不开了

网友(2024-10-11):
H610的板子还能用UEFI装WIN7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