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110大短路,另类思维代换乌龟壳,文末有亮点哦

楼主(2017-06-25):
今天从同行那里取来台机器,上图

加电测试故障,我去,吓一跳,大短路

请无视台灯座上粘胶带留下的痕迹还有那块擦硅胶用的抹布,啊哈哈,开始拆机,裸板测试确定公共点短路

好了,烧鸡大法伺候,大概几秒钟的样子,摸到一个乌龟壳烫手,打开图纸看了下是这个情况

PU9202这个乌龟壳场管发烫,断开PL9201,公共点不再短路,确定是场管这边问题,直接拆掉4个场管

这里发现真的有个场管是坏了,刚才烫我那个?!擦擦,看到黑了不?

拆了以后不再短路,但是,这个我记得乌龟壳的没有备货了啊,翻翻料板,居然都没有,好吧,挑战我的极限,料板上拆了两对待机供电的场管

真的很伤神的说,测量所有点没有异常,加电电流可以跳变,装屏测试

可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装机

好了,文末亮点不是标题党哦,乌龟壳也能代换,嘿嘿

网友:
楼主这种创新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A:
不喜欢这样改,心理上过不去

网友:
呵呵 楼主的思维真的就像是怀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样改,心理上过不去

没办法,人都是逼出来的嘛

网友:
改的可以~~只要结果正常了 那就是完美

网友:
改的可以,只要结果正常了 那就是完美

网友:
改的可以,只要结果正常了, 那就是完美

网友:
不好意思,电脑问题,怎么发了那么多条上去,哪个管理可以帮删了多余的几条,谢谢

网友:
遇到王八壳都是改省事  主要王八壳不好焊

网友:
发现我前面改的v370 改得真漂亮

网友:
这种方法可行!

网友:
改的不错,只要修好 稳定就行,加分

网友:
  这样改 样子有点丑啊 。不过楼主技术漂亮

网友:
乌龟盖 太容易坏了

网友:
这样换发热严重吗,我之前换了很容易烧

网友:
不烫说明代换成功

网友:
厉害 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
这样改不稳定的 最好还是装回铁皮管子

网友:
是的,最好还是换回原来的乌龟壳,但是没有备货了,只能江湖救急,我用的是待机3V,5V的场管,功率应该不容小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