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掉电

楼主(2017-06-25):
       昨天礼拜六,早上接到一台联想笔记本,客户反映不开机,接过机器看了一下,是联想Y460的机器,通电开机两秒未显示掉电。机器整体外观看了一下,没进水没摔过,也没拆过机,于是报价200块,跟客户说两小时可以修好。
       沟通好客户拆机,拆开来到主板,仔细目测,未发现进液和明显烧坏元器件,裸板加点还是2秒掉电,电流跳变两次,由1.21A跳1.64A跳1.42A,电流第二次跳变时就直接掉0,不显示,不上内存跳一次不掉电,感觉有点显卡问题。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于是整理思路开修,一般影响电压的大多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有短路,其二缺少电压。先从短路着手,万用表打3v/5v和各分组电压的电感包括显卡的都有阻值,而且阻值也正常。既然没短路就查电压吧,还是3V/5V开始,3V/5V正常,其他各个分组电压CPU供电、南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有出来,电压也正常,都没被拉低的现象,再测显卡居然也有电压出来,电压也是正常的。既然没短路,也不缺少电压,没有显示,会不会是显卡虚焊或者显卡芯片有问题导致的,一看时间四十多分钟已经过去,加上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做显卡吧。
       没多想立马去胶,加焊油,上BGA返修台,加焊显卡,(卓茂的BGA返修台做BGA,一般在做的过程中可以搞搞别的,加上我们店的业务员能力还可以,很多机器要修,中间就忙别的去了),过了二十分钟,板冷了,万用表打显卡阻值,没短路,上CPU、内存加电还是一样,电流跳变两次,掉电。怎么回事加焊没用,是显卡芯片坏了吗?要换显卡芯片?心里顿时布满问号。
      喝了口水,上了个洗手间冷静了一下,又清理清理思路,即使是芯片坏,也要确定一下没别的原因的情况下,再拆芯片。别的原因,脑子里瞬间又回的却少电压这一条件导致掉电的可能里面,是电压先出来又没有了导致掉电吗。在电脑里找出Y460的电路图正想看看图纸找原因,刚好客户又过来问了,一看时间一个半小时都过了,况且再修短时间也不一点会好,就跟客户沟通改天取行不行,客户也蛮好说话的,开单走人。
       待客户走了我又回到维修思路里面来,是不是反馈电压出问题了,导致电压先出来又没有,对照着图纸打每个电压的反馈电路查了个遍,反馈没问题,也没找到原因,不是缺少电压难道还是有短路,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了,然后又把每个供电芯片的外围电路查了个遍还是没有结果。三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是暂时放一放吧。就去忙别的去了直到下班。
       今天大清早上班之后,看了看昨天剩下的几台机器,都是比较复杂的,目光又落在这台Y460的机器上来,想想昨天的过程,该查的都查了,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想到的,电流跳了两次掉电,不显示,不上内存跳一次不掉电,感觉还在显卡这,再查查显卡吧,既然电压没有问题,就差显卡外围吧,看有没有短路吧,一个一个的打阻值,都没问题,花了二十几分钟,一样没结果。咦!脑子里突然闪过问号,会不会是屏问题?裸板点的啊,屏没可能,那有没可能是屏线接口的电路呢,找找看吧,一看屏线接口,就一个屏供电滤波电容,外观正常,心凉了一大截,量量再说,一打表叫了,有短路,取掉再打不短路了,上电电流跳一次两次没掉,接着跳变电流上到2.01显示了,接内屏再点显示正常,*脏话*一个屏供电滤波电容搞了这么久,还好没取显卡。

网友A:
感觉楼主和我一样,修机喜欢自己挖坑自己跳..

网友B:
修板不都是裸板通电测试吗

网友C:
辛苦啦兄弟!写了这么长

网友D:
写的这么长,我居然看完了。。。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E:
认真看完了,维修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板不都是裸板通电测试吗

是的,想法就是一瞬间,或对或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和我一样,修机喜欢自己挖坑自己跳..

有时候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辛苦啦兄弟!写了这么长

修机不容易,发帖更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的这么长,我居然看完了。。。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谢谢,维修真的很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辛苦啦兄弟!写了这么长

谢谢,帖长,维修的路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认真看完了,维修不易!

谢谢,写的不容易,看完的人更不容易

网友F:
思路是正确的阿 有时遇上这种毛病的机器确实没办法 话说楼主写得好长 好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是正确的阿 有时遇上这种毛病的机器确实没办法 话说楼主写得好长 好耐心

谢谢,主要是分想过程

网友G:
屏幕什么电容短路?19V应该 大电流的啊。你说的是 3.3v?还有一下B460 是 纬创主板,Y460是广达的吧。。。你一下B460一下Y460...............

网友H:
呵呵。。。最后还是修好了啊

网友I:
修好了就行……

网友J:
修好了就是牛逼呀

网友:
y460的通病之一

网友K:
有短路还能上电跳变两次  什么情况

网友L:
接的B460,修的Y460,屏供电大短还能上电?我的脑子不够用!

网友M:
写的时间很长 修的更长 耐心好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幕什么电容短路?19V应该 大电流的啊。你说的是 3.3v?还有一下B460 是 纬创主板,Y460是广达的吧。。。你 ...

打错了,Y4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写的时间很长 修的更长 耐心好顶

谢谢,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L:
接的B460,修的Y460,屏供电大短还能上电?我的脑子不够用!

不好意思,打错了型号,昨天太晚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最后还是修好了啊

谢谢,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好了就行……

是的,努力修机器,学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好了就是牛逼呀

新手上路多多关照

网友:
我是第一次遇到,所以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短路还能上电跳变两次  什么情况

不是19V供电短路

网友N:
修的不易,贴写的也清晰,加分了。

网友O:
贴写的很长啊 很有耐心 值得学习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贴写的很长啊 很有耐心 值得学习 啊

不怎么会写,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的不易,贴写的也清晰,加分了。

谢谢鼓励,以后努力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的不易,贴写的也清晰,加分了。

谢谢鼓励,新手上路望多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鼓励,望多多指点

网友:
排除法啊

网友Q:
Y460 19V短路多,屏供电没遇到过

网友R:
维修不易,加油!

网友S:
我既然看完了真的维修不易你也想不到会是哪里的问题。这种事靠经验的修的多了下次直接就知道干哪里了。

网友T:
确实 这种屏接口的电压都是经过转换过来的 比较难发现
而且还是拆掉内存不掉电  一般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刷BIOS先 毕竟不插内存就不会掉

网友U:
呵呵    维修就是这样有趣

网友:
有趣也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T:
确实 这种屏接口的电压都是经过转换过来的 比较难发现
而且还是拆掉内存不掉电  一般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  ...

谢谢,以后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既然看完了真的维修不易你也想不到会是哪里的问题。这种事靠经验的修的多了下次直接就知道干哪里了。

谢谢,维修的过程就是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R:
维修不易,加油!

谢谢,加油努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Q:
Y460 19V短路多,屏供电没遇到过

也是头一回

网友:
嗯,是的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U:
呵呵    维修就是这样有趣

额是的    ,维修即有趣    ,也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