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lus 微信视频的时候对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楼主(2017-06-25):
今日修了两个微信视频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
客户拿来说微信视频没有声音,于是打开手机测试    录音正常  打电话正常   竟然QQ视频都正常。
证明主送话器正常,换了个听筒排线,然后再测试微信视频,正常。
看来是听筒排线的上的副送话器坏了,而6p微信恰好用的就是这个送话器。
首次发帖。不足之处,多多关照。

网友:
这个我一般会认为是软件设置的问题,拿给我肯定搞不好,楼主修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的话考虑软件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A:
你说的是前置摄像头的排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前置摄像头的排线么?

对,就是前置摄像头排线。换了两个了,一换一个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有台6P换了前摄还是一样没声音

网友:
副送话器的故障,导致这样的问题出来,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也是硬件问题 啊  我一直以为是微信问题哦   学习了

网友:
难道修台苹果,技术可以

网友:
有点看不懂,诶,还是要多逛论坛学习才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前置摄像头上的MIC有问题,一般排除的时候可以先不拆,直接找个前置摄像头扣上主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