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M800 CPU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7-06-26):
今天修一台东芝M800 上电测试电流在0.25,一看电流就知道是缺电压 。拆机测量发现CPU没有供电 ,那就看2级转换吧 测PQ5015 4脚0点几伏 3脚控制1.5伏 不对 应该是10几伏才对 。顺藤摸瓜 PQ5015  3脚是MAIND控制,接着查到PQ5026B的3脚    按开机键 测OQ5026 3脚是1.5V  5脚是0V 这就不对了。5脚0V的话  3脚应该是接近15V才对,这样看来只有下列几种原本因了 1 .    15V倍压整流问题没有15V  2. PR150 1MΩ电阻坏  3. PQ5026坏 4.后级微短 把MAIND拉低成1.5V  。综上分析就测量吧  测PR150 一端15V (说明倍压整流电路正常出15V)一端没有 测PR150阻值0.998M正常(可以排除PR150坏)那就换PQ5026,换后测PQ5026  3脚 13V。电流已上到1.5左右 到此维修结束 。 本人第二次发帖多谢主持 不会编辑 如有不足或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图片不知道怎么加上我传在下边了  最后记得加分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