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 NPCE288离线读写,IT8586E ,KB9012 在线离线读写视频

楼主(2017-06-26):
NPCE288这个EC在论坛上看到的比较少,能独立刷写EC程序在维修中提高维修效率,成单成功率非常重要。下面就是一个活例子。

那次芯片大大小小一共买了170多,卖家可能并不知道我最重要的就是NPCE288带程序的。
当天晚上9点多打电话说没有这个带程序的,我还能说什么,笔记本客户已经最后通告了.
其他平常待用芯片到了以后申请退货,客服却不知道,这个不能怪他。

还好我买芯片当天中午做了二手准备买了RT809H,各种EC离线转接版,同时顺丰发货,(我不是来打广告的,发帖累)。
有时卖家不靠谱,只能做个靠谱的自己。

文字教程在附件里,是编程器官网的,下面EC读写视频是我录制的,老司机笑笑就好.
如果视频无法显示,可以的话管理员帮忙调整一下,没发过视频贴。我自己也看不到,这两天就要实名认证了。

NPCE288/NPCE388读写方法相同
IT8586/IT8580/IT8585/IT8587/IT8985读写方法相同
KB9012/KB9010/KB9016/KB9022读写方法相同
----------------------------------------------------------------------------------------------------------------

NPCE288离线读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0OTMwMjAyMA==.html

-----------------------------------------------------------------------------------------------------------------

IT8586E 离线读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0OTI5ODgwMA==.html

-----------------------------------------------------------------------------------------------------------------

IT8586E在线读写 NM-A03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0OTMxNzk3Mg==.html

-----------------------------------------------------------------------------------------------------------------

KB9012 RT809F 在线读写 LA-A321P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0OTMwMDM2NA==.html

-----------------------------------------------------------------------------------------------------------

KB9012 RT809H 在线读写 LA-A321P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0OTMwMDc1Ng==.html

--------------------------------------------------------------------------------------------------------------

KB9012 RT809H 离线读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0ODc4NTQyOA==.html

平常RT809H太大了,对我来说焊接不方便,而且拆EC时300多度伤不起,所以买了配件做EC焊接固定座.

网友:
这个809H进1K的价格啊,809F够用了吧!

网友A:
这个IT8586ec 有没有谁知道在线刷的引脚定义啊  救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T8586ec 有没有谁知道在线刷的引脚定义啊  救急啊

在线刷要看主板型号,还需要RT809H(非F)编程器,转接板,排线,引脚定义在RT809H里选中IT8586后,里面有几个常用板号的引进定义选择好,如果没有可以自己添加

网友:
z这个是好东西。。。先收藏、、。。。。

网友B:
我们买了一个刷不了,不知道是扩展板问题还是编程器的问题,普通的BIOS可以刷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买了一个刷不了,不知道是扩展板问题还是编程器的问题,普通的BIOS可以刷写

第一次刷写是会怀疑人生,你刷的是什么芯片,如果是IT8586扩展版一定要焊接好,用万用表测试焊接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刷写是会怀疑人生,你刷的是什么芯片,如果是IT8586扩展版一定要焊接好,用万用表测试焊接引脚

可以肯定焊好了。我们经常刷KB9012,焊接不是问题

网友:
各个都是大神啊。。。 我特么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这种编程器

网友D:
809H       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这个逼格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9H       多少钱啊,,,,,,,,,,,,,,,,,,

798元,淘宝RT809官网有卖,经常修电视,和笔记本EC需要程序的可以考虑买,还有一些小的转接板需要单独购买一般在5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焊好了。我们经常刷KB9012,焊接不是问题

毕竟是转接板,有点误差,IT8586E比KB9012要难焊点,引脚多,
可以焊好后,用风枪再加焊一下,或用手指按住试试。
买个新的IT8586或IT8587试试,我当时也是焊接了好几次,还有第一脚要对。

我经常要加焊几次才能识别到

网友E:
厉害,加分了,顺便问下楼主。怎么知道哪些主板的EC可以在线通电刷,或者不可以在线通电刷?

网友:
厉害了 楼主,不过要是有座子还是更方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厉害,加分了,顺便问下楼主。怎么知道哪些主板的EC可以在线通电刷,或者不可以在线通电刷?

在线刷的条件,第一主板待机正常,EC有供电,不自动触发,不可以自己按开机键,(先不通电,编程器与EC连接线接好,编程器选择好对应的EC选项设置,点读取后在接入19V电源(不可以按开机键)

除了NPCE288,388用RT809H没有直接提供在线转接板刷
KB,ITE,MEC都比较方便在线刷
如果在线刷不好就拆下来离线刷,干扰小,成功率高些。

网友:
有了这些就放便多了。只是要线刷还是不太靠普,用转接板会好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线刷的条件,第一主板待机正常,EC有供电,不自动触发,不可以自己按开机键,(先不通电,编程器与EC连 ...

楼主大哥你展示的这些材料都叫什么???P搜索EB-1就买的到吗?想买一套,感觉少了很多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哥你展示的这些材料都叫什么???P搜索EB-1就买的到吗?想买一套,感觉少了很多东西

扩展板没有直接的809H好用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扩展板没有直接的809H好用呀...

H的要800啊。。我是自己私人买,目前偶尔会遇到。公司有点坑

网友:
引用 网友E:
H的要800啊。。我是自己私人买,目前偶尔会遇到。公司有点坑

h功能强大呀,比很多几k的编程还要牛b

网友:
这是好东西。先收藏了。。以后会用到。。

网友G:
当时买的610P 完全废了还花了1500卧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扩展板没有直接的809H好用呀...

是啊,RT809H性能也比RT809F+PEB-1强很多,对于修笔记本特别在判断EC问题上,购买新EC自己刷比购买剪板EC更放心,在线刷写的话还是要多多尝试靠经验,刚开始并不是总能一次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H的要800啊。。我是自己私人买,目前偶尔会遇到。公司有点坑

每个老板对维修工具的价值理解不一,我也是自己买的,维修方便省心,随便折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每个老板对维修工具的价值理解不一,我也是自己买的,维修方便省心,随便折腾

809F的口展板要在哪里买到你用的这些全套?

网友:
谢谢,我也试试,我一般直接买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9F的口展板要在哪里买到你用的这些全套?

TB上有,根据自己需要,KB系的直接飞线就可以,或拆下来用转接板5块钱就好,ITE的比较麻烦,须要买转接板同样5块1个,NPCE的很少刷到,也须要转接板。(我不是打广告的,很好搜索到的)

网友H:
请问楼主809f可以读取npce288n吗

网友:
RT809H功能很强大,但是价格有点小贵了啊

网友:
找这个资料很久了,我平板都是直接换剪板EC

网友:
遇见几个EC内置程序坏的本子了,楼主同款编程器~!

网友I:
这些工具叫什么?我也买一套来试试

网友J:
这个在线写IT85系列有点坑,好多不能再线写。别的芯片就可以,特别是X240的EC芯片也可以读写,还有U盘的芯片也读,就不知道怎么把的变成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卡机慢不楼主。备份的开机很慢..................

这份是BIOS中的4+8是论坛下的,EC是机子备份的,我刷了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在线写IT85系列有点坑,好多不能再线写。别的芯片就可以,特别是X240的EC芯片也可以读写,还有U盘的芯 ...

在线读写对线的长度,顺序(有些没有要自己设定,这个比较麻烦),EC是否有供电,一定要编程器与主板加个粗线接地。成功率我大约个70%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809f可以读取npce288n吗

RT809F的引脚不够,无法读取
但可以都KB9012,MEC这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些工具叫什么?我也买一套来试试

RT809H,加一些转接板,网上有卖。

网友:
我也想入手一个呀,。可是却是有点贵啊

网友:
配套齐全啊!!!!不错,这样修起来就很快了

网友J:
我在线刷E450的时候老是不成功。提示编程器设置错误,啥原因。线序是里面自带的,每根线我也测了都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在线刷E450的时候老是不成功。提示编程器设置错误,啥原因。线序是里面自带的,每根线我也测了都通。

你看一下接地没有,主板和编程器要共地。

编程器要先设置好,然后排线接好,接好地线,
按读取或写入后再接电源(不是按主板开关)
实在不行就拆了刷吧
下次遇到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留个记号吧,万一哪天就用上了。

网友(2017-09-11):
引用 网友G:
当时买的610P 完全废了还花了1500卧槽

手头610P,610U两台的飘过。。。。

网友(2018-10-21):
我买了一个  不太好用

网友:
真的是相当的有耐心,不错的,小白们有福了

网友L(2020-10-13):
请问RT809可以刷苹果EC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RT809可以刷苹果EC

应该不行。很久没修过过苹果的,也不清楚,你可以多搜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