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正常显示后白屏维修(小白第一帖)

楼主(2017-06-26):
机型:DELL N5110
故障:开机后,能显示,过一下就逐渐变白屏了。
维修过程:
正常显示过后几秒钟就白屏,转换到外接显示器正常,再转换回内屏又正常,正常后几秒钟又白屏了,如此反复。如下图:

按照一般流程,换了几个屏测试,涛声依旧。脑海里在怀疑是屏线还是显卡还是电路?遂拆机,想着干显卡风险有点大,屏线又找不到,就先查电路吧。找了图纸,这种白屏故障我一般先开机测下屏接口,发现LCDVDD供电有3.1V,然后发现3.1-2.9-2.8-2.7……电压开始变小,直到2.6V的时候,屏一下子白了,凭直觉大概已经找到了问题。追查LCDVDD来源,发现是3D3V_S0通过一个5脚芯片U4901转换而来,如下图:

测量U4901的4、5脚供电3.3V正常,1脚开启3.1V正常,3脚输出0.4V不正常,输出脚有两个滤波电容,怀疑电容漏电,拆掉后故障依旧。断定U4901有问题,但是店里的料板实在少的可怜,根本找不到此芯片。怀着忐忑的心情,直接从4脚供电飞线到3脚输出脚,无需再经过芯片。上电,不再白屏,LCDVDD不再变低了。
到此故障修复!
亮机图被我误删了,没有上传了,抱歉!
看到机器灰尘有点多,决定给客户拆开主板清清灰,清完灰后装起来,主要配件都装完后先开机试试,电流一路1.8上到跳变了一下到0.92,但是没亮,心揪了一下,有点蒙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重新拆开装了一遍,还是一样555!仔细回想了一下,我自己的操作都还比较规范的啊,清灰之前还洗手了!为什么就是不亮?有点无奈的继续装着,想着万一被我搞坏了得折腾好久了,想着怎么跟老板解释,想的有点多了……装的只剩键盘了,按了下开关,屏亮了……屏亮了!哈哈!这是啥情况!??继续一点一点拆,最后发现一个以前从来没注意到的问题。喇叭接口的位置有个不知道叫啥的小板(我一直以为是蓝牙,不装应该不影响,反正没空研究),不装就不亮机!如下图:

由于客户等的急,我也比较懒,最后都没来得及好好查查这个小板是干嘛的,有知道的大神请不吝赐教。
总结:
维修真的需要仔细认真。
结语:
修好后,搜索了下此机型的白屏故障,发现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发一发,毕竟是自己摸索的。从来没有鼓足勇气发个帖子,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发技术贴,有路过的大神请多多赐教!

网友:
楼主,修的好!1可以,,让小白我,有学习的机会!!多多发贴!加分!

网友:
设置机器休眠的。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下次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那位好汉有么有  精英RS780M-M3 V1.0求图纸?

网友:
白屏,缺LCDVCC的我都是直接飞线

网友:
那是LID信号

网友:
U4901坏的话,有时连白屏都没有,什么也不显示,外接正常,测量这芯片输入有3.3 V,输出没电压,我一般找个0欧电阻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还有那个小板是LID信号,不装小板可能会造成不开机或开机暗屏无显的现象!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支持,胆大心细

网友:
那个好像是lid把

网友A:
那个板子有个休眠开关,按说不装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板子有个休眠开关,按说不装没事的

我试过好几遍,不装之后,电流正常,但屏幕就是不亮。

网友:
小板上面看见一个三角的IC 应该害死LID 芯片

网友B:
我也是飞线,并没有再找配件。加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飞线,并没有再找配件。加分了

3QU,我们都是比较懒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QU,我们都是比较懒的哈哈

能快速解决问题,就是王道。

网友:
秒杀问题。。。这个问题 就是秒

网友:
z这个是屏保开关,通过B框上的磁铁来工作,可以不装的,白屏无lcdvcc都是直接连起来。一般不会反修。

网友(2017-09-24):
条理清晰,表达明确,学习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 思路清晰 支持了

网友:
这个小板可以拆吧 我都不装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