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今天修了个外星人17 R3,上管短路挂CPU,太可惜!

楼主(2017-06-26):
  来了个外星人,插电源哒哒声,心里狂喜,殊不知。。。
裸板目测电容,没发现异常,心突然凉了。。。也许是短路,看不出来,接电压烧,摸了摸,还没有发现烫手的,这下心更凉了!修了那么多年机器,都知道什么回事。卸下热管,摸CPU,发烫的。都知道是它了,麻烦事呀,上管肯定挂了!细看了一下,是上下管集成的模块。上次修富士通找过这种芯片,不便宜的。就三相供电,三个模块。卸下来测,幸好只有一个短路的!要订芯片,又要花好几十赌一把,关键现在还不知道CPU好坏。有些机器少一相供电照常亮机,接电源通电试了下,出CPU供电了,可是电流就1A左右,不动,这下心太凉了,知道没戏了。全部装好,电流还是跑不动,喇叭7声响,示波器量AD线,死翘翘的。。。判断CPU肯定的挂了!
总结发现二代以后的CPU,只要CPU供电上管供电击穿,坏的几率很大,集显上管供电短路,坏的几率超大!

网友:
六代的。。可惜可惜 应该是刚过保吧。

网友:
以后这种全集成主板 桥短路基本都会换板了 增加了维修成本 报价高了客户基本不修了

网友:
修台式的也发现1155、1150的CPU上管击穿的话,CPU也有很多挂了的

网友:
以后机器不好修了。

网友:
板载cpu坏了直接导致主板报废了

网友:
现在也修到好多,英特尔三代cpu短路的。都 是全集成的,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越来越让维修没活路了

网友:
表示修到过

网友:
机器真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现在二代以后的U上管击穿后坏U概率很高

网友:
这种板载的CPU坏了基本上就没戏了,极少有人修的,苹果的都遇到几个了,眼看到手的钱没了

网友:
现在这种板带CPU的……好多都是挂了……

网友:
我自己也在用这个型号的笔记本,这种BGA的CPU个人认为不好

网友:
一看标题我还以为楼主牛B秒了一台六代机器呢,哈哈,这种哒哒声的是后级负载过大导致芯片保护了或者导通不正常。遇到过两台都没有搞定,有台V5-471,充放是的管子一插点哒哒声,可以放电,不能充电,单适配器也可以开机。我都发现好多故障原理都分析不了。

网友:
路过 学习了、现在集成的主板cpu挂的特别多、楼主通过波形怎么判断的cpu挂了!

网友:
板载集成四代cpu特容易坏

网友:
板载cpu的机器除了苹果,其他都容易坏

网友:
现在集成的主板cpu挂的特别多。

网友:
这CPU不是一般的贵呀

网友:
楼主,我也是,客户刚刚走,去交换主板啊17 R3进水导致CPU管子烧掉以为换掉就好结果花了32大洋买了一个,心里无数个草拟吗

网友:
CPU挂了,应该还可以去交换

网友:
可惜了六代的U。

网友:
板载的要给你加分。确实不好修。

网友:
确实 后面出来的机器容易烧cpu 又是板载 不好修啊

网友:
六代的。。可惜可惜 应该是刚过保吧

网友:
现在的板载CPU坏了基本都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换板时代到来了,主板都没得修了,直接换板吧............

网友:
可惜了啊 换CPU费用很高吧

网友:
那位好汉有么有 精英RS780M-M3 V1.0求图纸?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学习了·板载的坏了,,,,,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还是AMD的耐操一点

网友:
现在碰见好多板载U 烧CPU上管CPU都挂了

网友:
我也接了个这个机器 大短修好了 还开机掉电 估计有小短路 没资料 就放弃了 主板死贵 某宝 也没几家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