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THINKPAD T510 发现件鸟事

楼主(2017-06-26):
插电短路,摸上管发烫,换了不亮机,查没CPU供电。后来发现上管第一脚标错了位置,装反了,装好亮机

网友:
上管装反了,CPU没有烧掉,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联想的主板也会出这样低级的事

网友:
是板子上电路丝印标错了……还是  你把东西装反了……

网友:
我以为是什么了事呢

网友:
不会是二修机吧。?

网友:
额,这都可以。一通电不是就完了。楼主运气好。我是混下载分的

网友:
低级错误,幸好无大祸。

网友:
这个是谁装反的呢,这个还能装反,也太不细心了吧

网友:
昏倒,这样的错误也犯,焊反了不击穿吗?

网友:
现在的主板代工厂越来越牛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标示下,是那个上管标错了。

网友:
这种错误一定要注意,运气好不会烧,运气坏那就烧咯,小心驶得万年船楼主

网友:
                          无奇不有

网友:
装反了没有烧
CPU啊 运气真好

网友:
碰到过,就是T510,当时还认真的跑了下线路,确定是工厂标错上管1脚。

网友:
没遇到过  长见识了  楼主很细心

网友:
可以理解 是人都会出错

网友:
自己装反了吧

网友:
楼主真细心 ,也算是捡钱的了。

网友:
无语。。这也是无语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涨知识了。

网友:
是自己装反了 后来才发现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是不是待机搞

网友:
厂家做板时标错丝印了?那这型号的机器都标错了.......??

网友:
那位好汉有么有 精英RS780M-M3 V1.0求图纸?

网友:
这个也能装反,里面两个脚的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
你这个 是捡到钱了 多来这样几台 爽啊

网友:
大厂居然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楼主:要小心啊。 烧 CPU可不是 闹得玩。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佩服

网友:
哈哈这样都行 LZ是来骗分的吧 嘻嘻

网友:
没把板子烧了对得起你了

网友:
cpu 没有烧掉啊,

网友:
这机器可能是人家修过的,价位报高了就没修,所以人家才把那管子装反

网友:
现在很多都标错边。不过这个CPU没坏。也是运气好啊。修铁管CPU基本都是无一幸免

网友:
这个我都不看脚位  直接看下面的触点最好了  肯定不会错的

网友:
有着鸟事  不会是你就自己看错了吧

网友:
你运气不错吧 你乌龙吧?

网友:
运气好  没有冒烟

网友:
又秒杀一台了呢,运气好,修机都爽

网友:
这个一般看里面的焊点大小  从不看丝印

网友:
铁壳MOS 需要手工过硬

网友:
还好没有烧机。、。、

网友:
装反了 没烧机器 运气还是好

网友:
兄弟 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看啊  标识的很清楚啊

网友:
装反了U没挂么

网友:
换这种管子都没有去看什么一脚。都是开里面的焊点。有一个要大一点

网友:
乌龟壳壳很容易坏

网友:
我这里一般都是直接改掉

网友:
你把东西装反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真会一定要注意

网友:
装反为啥要烧CPU?有大神解释一下不???

网友:
铁壳MOS管不好分脚

网友:
换反没烧 运气不错

网友:
这种换了好像不怎么耐用的,而且还蛮贵的。

网友:
装芯片一定细心,要不装反就麻烦了,特别是显卡桥

网友:
你这还真是简单勒。。。。这样发帖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CPU居然没坏,奇迹。我上次换的错了大短然后就悲剧

网友:
这种都是一批一批出的pcb版 所以这样一批都有这样的问题 设置说不定 联想一直没发现 所有都是这个错的丝印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 这种情况蛮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