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55一体机

楼主(2017-06-26):
C455一体机插电自动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  正常关机后能开机但黑屏不显示但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开机声音

网友:
检查一下屏和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屏 排线 显卡这些都看看

网友:
很有可能显卡虚汗

网友:
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联想的一体机,先刷BIOS再说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个通病啊   忘记了  建议到网上去查下资料  有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 有个通病啊   忘记了   建议到网上去搜索下资料 有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检查一下屏和显卡的工作条件 检查一下屏和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没走弯路,好厉害,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