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Z77主板

楼主(2017-06-26):
昨天同行拿来一片华硕主板P8Z77,说不能开机。
先检查无怀孕 烧伤之类的。上电不触发,按照维修流程不触发开始测试,结果发现各个条件都有,怀疑是桥坏。取下散热片发现好多灰,就用毛刷把灰清理了一下,清理之后发现SATA接口旁边有根线有点灰暗,牙刷洗板水伺候,发现有点轻微的腐蚀,刮线补线。上电触发,完美亮机。有感——那些灰尘也会导致腐蚀吗,特别是沿海一带。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没有看到那里断线。
上 次有一个客户送来的也没修好,换了二手主板给他了,现在想起一直丢在那里。没 ...

BIOS左下角   补的线  仔细看

网友A:
看图没有看到那里断线。
上 次有一个客户送来的也没修好,换了二手主板给他了,现在想起一直丢在那里。没空还有懒的修。

网友:
LZ观察的仔细,修腐蚀的板不仔细有时很难修的

网友:
灰尘时间长了。会腐蚀的

网友:
估计是3VSB待机类的供电线烧了。

网友:
你这观察的也够仔细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南方天气本来就比较潮。要是灰尘吸收水再覆盖在主板上。那是肯定很容易腐蚀的

网友:
楼主  好技术 收藏了

网友:
眼睛不好  可能要搞到怀疑人生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