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机器的EC是不是内置程序

楼主(2017-06-26):
机器型号:联想B40-45
版号:LA-B291P Rev:1.0
EC型号:NPCE288NA0DX

献上图纸

B40-45 Compal LA-B291P r1.0.pdf

网友A:
这个是带程序的EC

网友B:
NPCE288NA0DX 这个芯片有带程序的,可以用RT809H编程器读写,也可以直接淘宝找剪板IO芯片回来代用

网友C:
带程序的   ec坏?

网友D:
这个ec带有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带程序的EC

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CE288NA0DX 这个芯片有带程序的,可以用RT809H编程器读写,也可以直接淘宝找剪板IO芯片回来代用

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程序的   ec坏?

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ec带有程序的

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
怎么可以看出来是带程序的还是不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