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30不认硬盘的简单修复

楼主(2017-06-26):
联想G50-30的机器,拿到手故障现象是不认硬盘。拆下硬盘外接台式机检测正常,排除硬盘引起不认盘。拆出主板看到是NM-A311 rev:1.0
接个硬盘发现不转,很明显是供电问题,于是调出图纸直接查硬盘接口主供电 硬盘主供电是J3这个节点有+5VS转换到+5VS_HDD供电,测供电只有2.7V 这点电压不足以驱动硬盘,打下对地阻值500多欧姆,排除短路引起电压拉低。开始查到源头+5VS的来源,搜索到+5VS是由Q4601转换过来的 5678+5VALW正常 123脚和J3一样只有2.7V,之前打过阻值5百多欧姆排除了短路原因,4脚只有5.7V,测Q22SUSP信号,待机时候5V,触发后0V 这个是正常的,0V截止导通Q22到地,让R1552 5VS-GATE顺利通过到4脚去导通Q4601 。通过排除Q4601 Q22这两个,逐步看到问题应该出在R155。万用表调到电阻档,测R155,图纸上是150K的电阻 实测只有80K 这肯定不对了。拆料板找电阻换上,测机OK,第一次写贴,请大家多多包涵~~~附上亮机图

网友:
这个毛病比较少见。难的遇到

网友:
电阻坏了应该是阻值变大的

网友:
这个地方是串联的 只是降流  所以就想楼上说的 变小了 也不至于 但是理论就是理论 实际可能有出入 反正搞好就OK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个人赞成3楼的观点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好

网友:
真是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然一般人还真的修不出来。

网友:
帖子写的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我遇到过电阻坏了变大的,没遇到过变小的

网友:
有时电阻即使能量到阻值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加分了

网友:
写得不错 思路侵袭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碰到。不过LZ思路很好

网友:
可以可以 修的很精彩

网友:
这种修的多了 其实是虚焊

网友:
可以啊  简单赚钱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过,电容也坏了也会导致不认硬盘

网友:
这种情况是怎么引起的呢?

网友:
是排阻的问题啊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了?150K变80K,这个真没遇到过,都是阻值变大,电压才变小,估计是空焊了吧,不过楼主很细心,一路排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r154空焊了吧?个人觉得r155从150k变成80k影响不大。。。。r154就是82k

150K变成80K影响大的很,有些限流电路里面多一点点都不行,楼主帖子写的很清楚换个150K的就好了,我在很多帖子熊看到你总是跟人争来争去,不需要这样,别人修好了的案例是提供分享的,帖子写的很清楚150K实测80K,换个150K就好了,怎么可能说150K变成80K影响不大?跟154也没有关系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K变成80K影响大的很,有些限流电路里面多一点点都不行,楼主帖子写的很清楚换个150K的就好了,我在很 ...

发现你真有意思,我难道不知道电阻在这个电路上起什么作用就来回帖了?我敢说你把这个电阻换成10k一样不妨碍它开启上面的n沟道场馆。。。仁宝主板电阻没丝印搞错了没可能吗?我能回帖就证明我仔细看了楼主发的帖子,也分析了楼主所说的故障。。。不是那些没过脑就为了1下载分来回复大神厉害佩服之类的回帖!再说我也没说楼主什么呀?探讨一下不行吗?发帖不就是为了分享和交流吗?不允许有不同看法吗?楼上不是也有几个人和我想的一样吗?我是胡说八道吗?也不知道你什么权限?还来删我的回帖,扣我的分。。。月饼的贴有不妥当的地方我也表示过不同看法,也没见过他来扣我的分,删我的贴啊?比如我楼上那么多无意义回帖,就是你想要的标准回复?

网友:
我也是奇怪,电阻坏的都是阻值变大 还真心没遇到阻值变小的 再说 根据分压计算80 K得出的电压高于150K所以 综上述,假焊 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C:
我这里有一台不认硬盘工作条件都有。就是不识别

网友:
一眼看上去,这个板号还以为又是CPU二合一的故障

网友:
写得详细,不错。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一台不认硬盘工作条件都有。就是不识别

在光驱位上托架硬盘看是否认得到?还是认不到的话,仔细排查桥和sata相关的因素。。。

网友:
没有硬盘供电,这故障比较少

网友:
我真的不想灌水,但是你们非得逼着我灌水,难道论坛活跃不起来,是你们强制性的要求会员回复就可以把论坛的活跃性带起来的吗?我现在感觉,你们搞认证,我觉得可以理解,以前HM以下平台的时候,那么多通病,没人搞认证,现在HM以上了,通病越来越少了,机器修的也越来越少了,你们再去搞个认证,搞认证也就算了,为毛还要强迫性的去回复,你叫我回复什么东西好,明明是找个图纸,非得去别的帖子里面扯上两句淡,扯完了,搜索这个词条去扯两句,完了再去别的帖子扯两句,我感觉我还要花心思去回复一个帖子,我真的好累。

网友:
我真的不想灌水,但是你们非得逼着我灌水,难道论坛活跃不起来,是你们强制性的要求会员回复就可以把论坛的活跃性带起来的吗?我现在感觉,你们搞认证,我觉得可以理解,以前HM以下平台的时候,那么多通病,没人搞认证,现在HM以上了,通病越来越少了,机器修的也越来越少了,你们再去搞个认证,搞认证也就算了,为毛还要强迫性的去回复,你叫我回复什么东西好,明明是找个图纸,非得去别的帖子里面扯上两句淡,扯完了,搜索这个词条去扯两句,完了再去别的帖子扯两句,我感觉我还要花心思去回复一个帖子,我真的好累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吗?我一般修的都是电阻变大了或者无穷大

网友:
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电压不足 不认盘是常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