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mini2 暗屏

楼主(2017-06-26):
同行的机子,说是进水了,拆机发现暗屏, 拆开发 现背光的排线座子进水le 找到一张废屏上的座子换掉,上屏测试亮了OK    到此维修结束。
注意的是维修要仔细,焊座子最好在屏幕上隔热做好,不让背光会有问题的

网友A:
开机没发锁屏啊,开光好的,就只有触摸ic了,加焊触摸ic还是不能锁屏,换掉home件排线,锁屏欧克

网友B:
进水腐蚀到背光座子了吧,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水腐蚀到背光座子了吧,这个。

嗯,刚好腐蚀了背光座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刚好腐蚀了背光座子

好在没大面积腐蚀,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楼主这个我也换过,但没成功,不知为何。。我那个断线了,边上还飞根线,但最终没成功。直接帮客户换了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没发锁屏啊,开光好的,就只有触摸ic了,加焊触摸ic还是不能锁屏,换掉home件排线,锁屏欧克

PAD的这种很正常的,HOME键盘不装什么的好多机型都不能灭屏。开机就直接黑了。按住开机键四秒出来。MINI的遇到的最多,HOME键没焊好就这样。有时候触摸屏有问题,始终焊不好。换一个屏再焊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水腐蚀到背光座子了吧,这个。

这个背直接用排线扣的,如果直接焊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换屏上的座子有点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背直接用排线扣的,如果直接焊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看来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老师厉害,以后也注意下,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在没大面积腐蚀,修好就是件幸事。

估计HOME键盘进去的水,背光线离的很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HOME键盘进去的水,背光线离的很近。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