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26):
联想S300待机0.03,开机不上电,待机无3V5V。论坛上搜了一遍看有人放电好了的,还有人换待机芯片好了,放电试了一下无果,测量发现CMOS电池0.9V,发现不对劲换了一个还是没反应,求大神指点指点,板号:VIUS3/VIUS4 LA-8951P

网友A:
查查电路啊  rtc电路正常吗

网友B:
测一下BIOS脚有没电压,有的话,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学习中    不能给你建议

网友:
谢谢高手分享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先刷个BLOS无果后在查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BIOS脚有没电压,有的话,刷个BIOS试一下

U44和U46哪个才是EC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电路啊  rtc电路正常吗

看论坛上有人说是RTC电容漏电了,也不知道是哪一块,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没待机  就先把待机修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