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537

楼主(2017-06-26):
B+电压13.5V 现在不触发 正常吗 好像B+是17.5V吧
不触发

网友:
是正常的。
内置电池的,都是采用苹果公共点方案,具体可以看迅维网校课程
笔记本电脑公共点产生的两种方式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681

网友:
正常的,电池11-13V 电源18-20V

网友:
修到过几个这样公共点的,联想有一款,触屏的机器也是

网友:
正常的 我修过一次

网友:
电池10V左右吧

网友:
不触发的话查查EC、桥的工作条件满不满足啊

网友:
新戴尔的公共电13.5v是正常的,曾经就走了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