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有时不亮有时亮了掉电

楼主(2017-06-26):
此机器板号是:DAV02AMB8F1   老是时亮时不亮,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大家给点思路,我在线等

网友:
不亮时电流是多少啊, 大小写管用不

网友:
同问,不亮时电流到多少?

网友:
换板吧,看你的描述你都不愿意修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亮电流多少   是不触发  还是掉电

网友:
显卡是什么的?  BIOS刷没?三把斧先用上

网友:
现在把EC换了,还是一样哦

网友:
不亮的时候是不加电,但是3,5V已经有了,已经触发到EC了,此机器进过蟑螂的

网友:
是不是蓝桥旁边有一个.五个角的哦.

网友:
得仔细查电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