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待机0.02按开关掉到0.01

楼主(2017-06-26):
联想G470 一手修 待机0.02 按开关 调到 0.01  各位大侠 那里的问题 BIOS刷了 U5南桥BIOS  U33I/O BIOS 也刷了 怀疑 HM65 南桥坏了 想换 但是太麻烦

网友:
这几开关小板爱坏

网友:
桥很好换的啊...

网友:
怕麻烦那就没办法了,桥坏你不换难道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一般是桥问题了    可以线加焊 试试

网友:
先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在换个试试,别说麻烦

网友:
一般是BIOS 和 桥的问题多

网友:
电流掉下去要看看3 5V掉了没有

网友:
换吧嫌麻烦不行。。。

网友:
  桥的条件  轮一遍  EC尽量也测  基本桥这边问题

网友:
那你到底想怎样?主板有没有短路啊?上电条件查了没?

网友:
先看看系统供电,不行就换桥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个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