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进水 电流1.08 不动

楼主(2017-06-26):
dell m421r 求助 2处进水 一开始不触发 清理完I/O进水处后 触发了 电流1.08 不动了 大电感 L5没电压 不知道换了 PU1能好不
不触发

网友:
那只能试试看老。。

网友:
应该搞图纸 查条件的 进水的机器 只要不是短路 一般都是小电阻 板层的问题 慢慢查吧

网友:
找图纸 搞他

网友:
楼主只能试试了

网友:
找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