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92 G41M-P33 主板跑码到 D2 00 不跑了,

楼主(2017-06-26):
老主板 V星MS-7592 G41M-P33 主板跑码到 D2, 00, 不跑了,没显示.  PCI槽 有1.6V时钟,有3.3V的复位电压, 各路电压正常, BIOS重新刷了,还是一样, 请教各位老师傅,有修过的吗?  是那的问题?

网友:
感觉都没过内存

网友:
内存的各个信号查下,比如SMBUS总线。

网友:
示波器 打下内存 看看过内存了吗

网友:
看看内存是不是断线了,或者那个内存槽旁边的8角芯片来着!

网友:
谢谢上面各位师傅了!  板以修复好了! 拆了风扇旁边的U5八脚IC, 完美亮机!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捡到便宜这个芯片经常坏 特别是V星主板

网友:
维修的这种小8脚貌似很容易坏

网友:
V星的这种小8脚貌似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