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在保,大小写灯亮屏幕不亮,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26):
一台惠普机,大小写灯亮,屏幕无显示换硬盘后正常

网友:
换硬盘后正常显示???没有硬盘还不亮??

网友:
硬盘坏,卡住吗

网友:
就是啊·  硬盘坏 导致 不显示吗·

网友:
不显示换硬盘后正常?

网友A:
奇葩的故障。。。。。。。。。。。。。。。。。。。。。。。。。。。。。。。。。

网友:
是硬盘坏了,换了个硬盘没时间发帖,随便拍了两个图片,大家将就看下了

网友:
lz,看到你这个帖子。觉得维修真是各种奇葩问题都会遇到

网友:
都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盘卡死了   导致不显示  本人好像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bios 要合成 你不用备份了

网友:
hp什么型号?

网友:
和硬盘有什么关系

网友:
和硬盘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硬盘电路板知短。。。

网友:
和硬盘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你发这个想要说明什么?不明白发帖的意义何在

网友:
硬盘坏  也会不显示   运气真好。

网友:
硬盘短路 导致的 不显示吗 ?

网友:
硬盘还能引起来不显示?我是没有见过,拔掉硬盘也不显示logo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倒是遇见过,不过不多见这样的机器

网友:
总归是先拆外设再进一步检查

网友:
硬盘短路导致的不亮吗

网友:
看了楼主贴子我是服了,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没走弯路,好厉害,感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是硬盘的问题呢?不分析?

网友:
曾经一个联想的   硬盘坏  既然就是硬盘坏了 导致屏幕不亮

网友:
寻 金币哦 严重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葩的故障。。。。。。。。。。。。。。。。。。。。。。。。。。。。。。。。。

一点都不奇葩,像比软多数据的服务器,硬盘有故障经常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