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显示

楼主(2017-06-26):
外接内接都不显示  键盘灯有反应    换了CPU  加焊过显卡  电压都正常   没思路了

网友A:
跑码没有呢?刷过BIOS没有?

网友:
查查显卡的供电什么的

网友:
大小写可以切换 感觉还是在显卡这一块

网友:
南桥吧加焊试试

网友B:
电流多少,这种机器很多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C:
今天刚修了一片你要确定这款有无集显 如有集显直接把独显显卡电感取掉 如没有集显直接换显卡 就好了

网友C:
有什么不懂问题可以问我 这机器修的太多

网友D:
没转换芯片 的话  还是 显卡  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转换芯片 的话  还是 显卡  显存

要是显卡的话  为什么集显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多少,这种机器很多都是显卡问题。

1.0几  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没有呢?刷过BIOS没有?

不要灌水 这个和BIOS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修了一片你要确定这款有无集显 如有集显直接把独显显卡电感取掉 如没有集显直接换显卡 就好了

断开供电也是一样  准备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不懂问题可以问我 这机器修的太多

可以  非常感谢

网友E:
直接换显卡。我试过,
xietian55
正准备换显卡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显卡。我试过,
正准备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