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USB3-B3风扇反复一转一停

楼主(2017-06-26):
接修一同行技嘉GA-P61-USB3-B3主板,故障是诊断卡跑到C1,cpu风扇转一会就停了,反复如此。这款主板我在网吧收了有30几块,后来卖给客户几块,但都不稳定。后来都拆了IO后都当废品处理了,见了这个型号的板子从心里上来说很不想修。但没办法,同行要求尽量修。根据技嘉主板的一些通病:拆了GD75232,问题一样,刷新BIOS故障不变,换内存故障也一样,最后仔细看这块板子有点脏,就用摄子把内存槽两边的引脚轻轻刮两启启遍,用美工刀片把处理器座子的引脚全部轻轻刮几遍(刮这个引脚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引脚弄变形了),就正常了。其实H61后的主板有一点不正常就会引起风扇反复的转一会停一下的直观现象,在实践维修中有很多就是CPU座子触点和cpu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技嘉的主板  供电 不正常,BIOS 有问题  不过内存  不跑U 都有可能出反复重启

网友:
主板还修呀多少钱

网友:
不错,有多了一种经验修这种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