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41217t通病

楼主(2017-06-26):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sony pcg 41217t 通电0.01 小短路 这机子有个通病 cpu反面的电容 容易坏 拆下来一个一个量 短路拆下 就ok了
cpu

网友:
先搜藏了 这个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sony 通病可不多,你修了几台这样的了“?

网友:
只碰到一款 没机是电容通病 好像有三个 一次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