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ASUS Z87-plus上电转几秒就停了又自动上电,

楼主(2017-06-26):
前几天修了一块ASUS Z87-plus问题是插电自动上电转了几秒停了又转,第一天是把全板的822换了之后可以开机了以为修好了,第二天来上班又是故障一样,我查了所有芯片,后面查到有个MOS管穿了,我换上了,插电就好了,我想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就好了,我又把板放在一边,等到第三天来上班又插电故障依旧,后来是换桥,io ,都没有用后来,我静下心来好好的查了全主板的芯片定义,后来查到主板按键旁边的一个二极管,我就把二极管拆了,就这样收工,图在下面

网友:
全板822都换了 工程量很大呀

网友:
没看明白啊哈哈 哪个二极管呢

网友:
不太懂主板维修,来学习,

网友:
几乎没有修过台机主板

网友:
楼主标记下 位置啊

网友:
你这个主板的工作量有点大,首先是把所有的822换掉,再换桥,io...

网友:
全板的822都换,也太多了吧

网友:
为啥要拆那个二极管?

网友:
三级管是保护电路的信号要经过它,我直接切断就OK了

网友:
我去,全板的822.你是有多闲啊还是说主板报了好几百。

网友:
没有,不可能几百

网友:
现在台式机没几个客户愿意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