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0 无CPU电压

楼主(2017-06-26):
客人送来一台Y470 ,电流 0.5 不动的维修,写的不好。见笑了。
  拆出主板来测式,发现没有CPU电压,显卡电压都出来了,清理好主板发现PU901 7PIN 有开启电压3.3V。说明前面电压正常.再测式周边是不是少电压。测式到 PU901  23PIN 正常  19V,这个没电压

直接公共点19v飞线到vin

网友A:
没看明白,哈哈

网友:
都是飞线高手啊

网友:
我修这么多台G470怎么没见过这个问题啊,要不就是开关断线。要不就是 CPU坏。其它人为坏的多

网友:
怎么没有维修图片?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缺VIN

网友:
按时序维修 楼主基本功可以

网友:
应该是通病,我修过 2台这个主板了

网友:
可以呀 芯片缺少供电 秒了

网友:
楼主可以加我吗,我现在也是修的同样的机器没有修出来,

网友:
学习一下 貌似不是通病

网友:
通病 缺少CPU 主供电  楼主 估计也却分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好修的

网友:
你是想说供电芯片没有主供电对吗?

网友:
附件看不到,权限不够

网友:
应该都是0欧电阻开路了,用不着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哈哈

很简单的问题,就是CPU供电芯片没有19v主供电,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
供电没有 这个常见的

网友:
怎么到底是Y470  还是G470 都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标题好像打错了喽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我不得不佩服楼主,能把问题写得这么详细!

网友:
是不是VIN断线啦

网友:
G470大多数遇到是乌龟管怪的多 VIN断线的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