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无待机灯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7-06-26):
不是待机5VSB噢    是待机5VDUAL电压没有  会造成没有3V待机  然后诊断卡的待机3V灯不亮
参考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7489-1-1.html
不过他没有标明Q64在哪,我直接拍照传给大家,方便大家秒杀
我没他那么倒霉还有其他问题   我有2片这个板都是直接去掉Q64就可以开机显示了

网友:
谢谢分享并且指明元件位置,为秒杀提供条件!

网友:
楼主有心,加分鼓励。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  通病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喜欢看透露通病的大师,维修小白也可以跟着鼓捣好主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能有用,碰碰运气哦,我是小白

网友:
想问下,你们修主板,一般用的什么诊断卡?多少钱啊?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望告知 ,谢谢

网友:
后机5VDUAL没有,造成没有待机灯亮,不是没有5VSB,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10-02):
技嘉板子,最容易这个P EN信号问题出故障。直接去掉与这个关联的二极管就行了。这个芯片必须低电平才正常

网友:
感谢分享,有时候确实不好找到~~~~~~~~~~~~~~~~~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一样的故障,用楼主的方法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
谢谢雷锋,,,,详细具体。。。。如有遇到,,,必秒杀之。。。。。

网友:
很喜欢这种秒杀贴,有图片,给故障点位置的帖子。

网友:
修的可爱!给故障点位置的帖子~ 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