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另一现象时不开机的通病……

楼主(2017-06-26):
前两天接到一客户华硕PRO4JS,一看外观都是金属,还是pro感觉高端的很!插上电流跳几下跑到0.96不动了,不过内存???迅速拆机一看是K43SV的主板,华丽的外表还是这主板,我醉了!这改个配置改个外观就是新型号!联想也这么做恶心!!感觉现在各个品牌电脑都没啥值得买的!!!好了言归正传,说说这个电脑的维修!我把内存拔掉,电流调到0.85。这过来内存吧!直接先刷BIOS,刷了几个都不行!放了一会儿,按开关居然开机了!!!拔掉电源再开,开不了!!!时开时不开!!我想是不是排阻问题,把EC旁边的排阻换了都不行!论坛搜一下K43SV的通病,说的好多都是时不触发!问题是电阻通病。 看到一个跟我的现象一样,换了一个排阻就好了!!!我就马上用万用表去测这个排阻两端都是3.3v没发现异常!不管那么多直接操起风枪干!!!换了测试一天都没问题!!!问题排阻就是上图的通病1处的排阻,这个排阻还会引起不开机电流0.9几的通病!!!下面把BIOS上传一下给大家:

网友:
图片没传完,被徒弟按的发表了!!!现在上传几张本子的图片: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
这个电阻问题好像都是不开机吧

网友:
送钱的,大大的好!好经验

网友B:
那个电阻的好不知道 下次看看

网友C:
你这机器到底是华硕的还是联想的,楼主?

网友D:
上面那个是 5VLDO 转 3V LDO 给EC供电的,,这个爆掉了 EC就没有AVCC哦, 下面那排阻 是 SUS-PWROK和SYSTEM-PWROK ,你坏的是 SYSPG 生意能开机到0.9A ,要是SUSPG主板早就爆掉不触发了哈。。。

网友:
呵呵。。。多谢分享以后不走冤枉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问题好像都是不开机吧

这个电阻是会引起不触发,但我的就是不开机电流0.98。论坛有一个帖子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的好不知道 下次看看

那个就是两个10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器到底是华硕的还是联想的,楼主?

华硕啊,我的哥!都有图片

网友E:
碰到几个都是腐蚀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那个是 5VLDO 转 3V LDO 给EC供电的,,这个爆掉了 EC就没有AVCC哦, 下面那排阻 是 SUS-PWROK和SYSTEM ...

我上面说了开机都测了电压都正常啊,我换了那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到几个都是腐蚀断线的

那也捡菜了啊!!!哪个地方容易进水坏啊???多来点通病,我们才有饭吃啊

网友:
学习了 遇到华硕的问题 我都习惯性的要记录下来   谢谢分享

网友F(2017-07-28):
我也遇到了  都是这个排阻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  都是这个排阻正常

知道通病就是送钱的啊……现在电脑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这个通病好多人修到过吧 。 不过好像你触发了换这个电阻号的 没看到

网友:
涨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