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7-06-26):
联想 b460开机掉电   电流在0.2这样  有触发     就是cpu的铁片mos坏      这个要和62882芯片一起换会比较稳定

网友:
这个都是用MOS管改

网友:
这个机器有时候换了6721和6725后,电压出来了,还是不跑的,就要注意下是不是电压不对了,我遇到换了后电压1.3v的,直接不跑码的。必须换62882

网友:
通病 来钱快

网友:
嘿嘿,确实给力,,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 送钱来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联想b460 确实是铁MOS管容易坏,改其他的MOS管用不了多久就又烧了

网友:
这个烧了芯片一般也坏

网友:
是啊。这个机器3/5伏那里也太坏的

网友:
通的就是好,,赚钱快

网友:
这个通病都知道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最多的故障就是51123那里问题

网友:
是的,这个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哦

网友:
这个换了铁壳也是好坏,不如用普通管改的用的住

网友:
容易返修    接了的直接换板子

网友:
早出来了,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不少啊,CPU 供电芯片和管子一起换比较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