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打洞-万用表笔打洞方便维修(多图杀猫)

楼主(2017-06-26):
前几天发了那篇联想进水的帖子,好几个朋友对我的表笔兴趣,今天发出来给大家看下
先来看看我的表笔,测量不容易短路,还可以钻孔,想睡觉的时候还可以戳下大腿,马上从醉酒状态恢复到清醒状态,
维修中元件越来越小,表笔太粗的话容易造成严重的短路,
所以市面上有很尖的表笔,
但是不耐用,容易钝,
不好用,简单方法是绑上缝衣针
但是不好看,断了不好换,我有强迫症,要好看的,还要可以换针的,我给我的万用表笔打洞
准备工具:电钻,1mm钻头,钳子,表笔,水(降温用),镊子(折缝衣针)
准备要打洞的表笔

用钳子从标记折断,注意不能用斜口钳剪,那样断面太糟糕了
折断表笔
折好的样子
准备钻孔,表笔沾下水
然后小打个小坑,注意两只手都要放桌面上,不许悬空,别太用力
小坑完成,
再沾水下,防止过热
继续打洞,要重复多次,钻头和表笔要同一条直线,深度大概5MM以上就可以了
打好洞的样子
准备好缝衣针,尖头插到表笔洞里,估算需要的露出的距离,别太长,露出5mm就可以了,太长了容易断
然后用镊子夹住刚才的标记折断
放到表笔孔里,尖头朝外
上锡焊接好
任务完成

网友A:
打洞的技术,阿林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你懂的

网友:
这个想法很6666...给林老师点一个大写加粗的牛逼!!

网友:
好牛   一直想自己弄一个特尖的表笔     买的尖容易断

网友:
阿林 v587  打洞一流

网友:
换多几条绣花针,塑胶处会融化!

网友:
我都用电源的那个插口来套

网友:
打洞技术一流

网友:
一看打洞实力确实是,,,,打洞打洞,

网友:
我也想弄个,就是没有钻!

网友:
厲害,想到用打洞穿針方法,服了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洞的技术,阿林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你懂的

理解。前后都可以打

网友:
高人啊,好牛BI的打洞技术,学习了~~~~~~~~~

网友B:
直接焊上针不就行了吗,又快速。

网友:
这个6了,不过好麻烦啊

网友:
这个打洞的技术要求太高,我都是焊上个针完活。

网友:
楼主打洞准确。佩服

网友:
其实我自己的表笔都是直接用0.8的钻头在表笔上钻孔,然后再用0.8的坏钻头插上,焊好,然后选择合适的长度折断,然后在砂轮上面磨成尖头,这样的表笔非常锋利,而且还特别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焊上针不就行了吗,又快速。

他这么做是为了美观。确实这样处理比较美观!有空也来这样处理一下。

网友C:
阿林老师 看我的这个怎么样 内阻只是用欧姆档打了一下 0.2左右
sulin
你这个好,但是成本也不低吧,我针用钝了,也是很方便换的,一根缝衣针的成本估计就1毛钱
详情
你这个是 美凌 ML1608 吧,不知道耐用不 针尖会不会容易磨损 弯曲
详情

网友:
关键是你的钻机 不好搞 一般人没这钻机

网友:
真有想法,很高明啊,只是还是不美观啊

网友:
我只想问问 论坛怎么不做一批成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林老师 看我的这个怎么样 内阻只是用欧姆档打了一下 0.2左右
你这个是 美凌 ML1608 吧,不知道耐用不 针尖会不会容易磨损 弯曲

网友:
搞个小电机,自己有空也搞搞,不过上锡能牢固吗

网友(2017-07-27):
引用 网友C:
阿林老师 看我的这个怎么样 内阻只是用欧姆档打了一下 0.2左右
你这个好,但是成本也不低吧,我针用钝了,也是很方便换的,一根缝衣针的成本估计就1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