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25i不显示

楼主(2017-06-26):
一台一体机,联想b325i不显示,全版电压都正常出来,AMD桥也正常发出了CPU复位。经反复测量,发现桥的BIOS芯片(U38)1脚没有片选信号,有3.3V电压,5脚数据输入有波形,但6脚时钟信号没有波形,导致2脚没有波形。加焊桥还是不出,刷BIOS也是一样。求大神指点。
芯片

网友:
AMD的芯片组,不好搞啊

网友:
测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
换个CPU 试下 还没好 我有全新的板单购190

网友:
AMD的先加焊北桥再修

网友:
AMD不跑码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