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主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26):
联想IH61M主板风扇转一下就重启,是什么问题呀,有什么好提议么

网友:
好提议?刷BIOS呗。电压也不测,信号也不测,就来问什么问题。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强制加电  看看那些电压没有出来 你这样太笼统了

网友:
没掉电的时候量一下电压

网友:
主板供电缺电压

网友:
量下电压,因该是缺电压,这个型号好像是方正品牌机的主板?你看下主板上前置USB接口那烧了没!

网友:
桥坏了;CPU问题

网友:
什么也不测最快就是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