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3R 不开机 掉电 通病解决案例一针见血-直达病根。

楼主(2017-06-26):
     神舟UI43R 每次一来发帖都有点心血澎湃的激动!给大家分享     1;故障描述不开机按开关掉电 电流在 0.160左右时掉电大概5秒左右

如果在次开机没反应,需拔电或者强按开关全部关机后才能在次触发一样掉电最高电流上到0.2左右明显是cpu部分的问题,经过前几次的弯路这次多搜索了点帖子可能是传说中的通病电容问题,
    2;准备拆机 附上图证实真活真机并非炒作刷分!

    3;来吧 照着传说中的通病 330uf电容 杀掉,见一个杀一个,没有波只能全杀,在加上大家说的电容通病有没点明到底是哪个!全部拿下换新,开机果然亮机了不错装机交活高兴中捡的钱。可是等装好机器以后在次开机故障依旧怀疑焊锡不够,接触不好在补焊了一遍装机OK又好了,这次不装等着断电,,嘿嘿果然应该是冷却后开不了了!这顿时脑子里一片 做南桥 啊做CPU啊BGA换ec啊等,那别说了简单点,
    4;先把EC补焊了一遍开机没问题依旧,继续先软后硬的维修思路下去,刷个ec的1MB的bios把,原机备份然后下一个开刷,涛声依旧!
    5;这难道真要我上BGA干cpu。仔细量了一下供电发现cpu供电电杆热了后电压有所提升就能开机,大哥们啊我确实没找到图纸,感觉能开机问题不大也不想买真是在盲修,看到不爽的忍住了听我给您拉…………继续,这难道是电杆后边这电容导致他也不是330uf的呀,不管了差了一下这个家伙叫G337 2v,跟330差不多应该能代换,找一个330直接抠下这个不明物体什么G337 2V 起的名到挺稀罕,其实也就是个330uf!我这么说的意思大家应该也明白了 几乎上各种测试都通过了放一段或者开一段在关机都没问题OK了,具体位置给大家注明一下在L28电杆的上方并排挨着那个G337 2V,电杆的名字叫R68碰到我这样的问题类似的就直接先干了它吧!
    6;附上换完这主板上只有6颗330uf的电容照片和 换好g337 2v亮机稳定的照片 ,
                              我怕他冻着还给他加了个软硅胶垫也没鸟用!

  这张是确实稳定后没问题的完美亮机照!
   7;另外附上原机备份下来的BIOS文件有需要的可以下下来用好的

UI43R EC BIOS DQ.rar

ui43r- bios

网友:
捡到钱了    但也是经验

网友:
看着好费劲呀

网友:
后面无法冷开机故障,就算有图纸也不好修啊。。。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后面无法冷开机故障,就算有图纸也不好修啊。。。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挺好的,其它可以把你那个搞个特写,说得也挺详细了,如果碰到对着来,就是捡钱了

网友:
这种问题都有真的不好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必须加分 以后碰到这种机器就能捡钱了

网友A:
我也是 明明都是汉字  看了两遍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机器电容是通病我知道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的少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是300uf,电容问题的?

网友:
这种机器还没修到过,期待遇到试试

网友:
是CPU供电的电容不良?不过看这帖子确实费劲

网友:
是不是用示波器能更快一点呢?

网友:
这种机器还没有修到过,很有用的经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这么突然就拆电容吗?

网友:
说得也挺详细了

网友:
现在机了好像电容的不多了

网友:
没有波都能找到故障电容,点个赞

网友:
神州的本子,问题多,出问题不好修。。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了试一试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见方便很多

网友:
还没遇到这款机子

网友:
最后还是电容的问题,看得我也累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修好能挣钱就是可以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现在发现好多的机器都是这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修的不错,技术可以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去买一台示波器 一个抓一个准

网友:
有图有真像!谢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来自: 北京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明明都是汉字 看了两遍没看明白
大哥捧个场而已嘛写给新手 经验 详细分解吗!高手看了感觉很儿科新手看了又一种心情!在说了 老师让你写500字的作文你写个50字的作文他会针对你的!明白就行哦

网友:
万分感觉,福利帖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