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一切都正常,只是接网线时提示“无法识别的网络”

楼主(2017-06-26):
E430C一切都正常,只是接网线时提示“无法识别的网络”
按理说这种能认到网卡,接网线也显示连接上的问题应该是软问题吧
结果折腾了N个系统加驱动,BIOS。最后竟然还就是硬问题,网卡小板坏了
有童靴遇到了,装个系统不行就直接换吧,别上当了

网友:
学习了,以厚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还好是小板,不是小板可麻烦了,哈哈哈哈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以后遇到了试下

网友:
换网桥好的呢

网友A:
换网卡啊,不用换整个板啊

网友:
下次再遇到试试

网友:
供电这块  可以看看, 好多是供电不足

网友:
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 系统不好

网友:
我都不接这样问题,太麻烦

网友B:
加焊南桥试试呢  我觉得南桥问题大

网友:
这个应该是芯片坏了 换芯片就可以 我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网卡的小板遇到比较少。。

网友:
网卡是代小板的啊,, 多少钱?

网友:
可以换网卡试试的

网友:
看连接的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疑难杂症 需要细细检查

网友:
检测问题 肯定都要是“先软 后硬”

网友:
此物件易坏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成本低一些

网友:
换网卡还是换小板?

网友:
这种小板也不贵 换芯片成本加运费估计也差不多钱还是换小板省事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南桥试试呢 我觉得南桥问题大
人家换小板好了,你没认真睇

网友:
网卡问题吧

网友:
先排除驱动软件 再硬件。

网友:
一般都是先软后硬

网友:
小板不贵30块钱?

网友:
换个马克地址也许也行的

网友:
这个故障是少见 ,楼主是怎么测出来是这个小板有问题

网友:
网卡的小板遇到少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

网友:
牛逼哄哄,热气腾腾

网友:
其实没有必要换板  小问题   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是小东西坏了

网友:
哈哈,懒得拆机吧

网友:
小板老贵了,,,,不划算,,这种故障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基础维修常识,这是正常的思维,先软件,不行就换,很少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这个暂时还没碰到,记住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试

网友:
最好换个外置的网卡,节省时间

网友:
一般不都是网卡芯片坏吗,怎么会怀疑那么多别的地方,台式机上弄过好多啊

网友:
学习了,一般怀疑系统

网友:
会不会是通病啊, 我也遇到过两台了都也是这个小板坏

网友:
楼主换小板简单快,换网卡芯片不一定会好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l懒得弄。很多都是折腾了半小时一小时后。告诉顾客硬件坏了。对方可能会说句谢谢不修了用无线网卡或者买个USB的有线网卡。赚的钱可能还没装系统的多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会不会好?

网友:
没换个芯片试试吗,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不是小板就够头疼的了

网友:
估计是网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网卡啊,不用换整个板啊

网卡板15块钱  刚好和其他东西一起发   不用邮费    买网卡还要邮费   你选那个

网友:
网卡小板子坏的还很多啊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声音 网络 出问题都麻烦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ThinkPad 系列无线网卡 硬件问题

网友:
曾经遇到过。做了系统也不好

网友:
这么坑爹,感觉这种故障都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网卡内部击穿了吧

网友:
买个USB网卡改进去,简单,直接,速度。

网友:
这个可以有,15块搞定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是接口板连接口哪里接触不好 刷刷压压就好了

网友:
交换接口一组不正常,芯片坏或者短线都会这样

网友:
好经验呀  ???、

网友:
只遇过一次过网卡小板坏的。。